联想310S-14ISK 不开机

楼主(2021-07-23):
联想310S-14ISK长期闲置新机,最近拿出来用了几次,最后一次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再次开机无反应,只有电源灯亮,风扇和硬盘都不转,电池和充电器单独供电也是如此,拿掉内存开机也一样。

不知道是否值得维修

网友A:
16年的  6200u左右的机器  个人建议 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
好好学些,天天向上

天意wx -5 好好回帖 遵守版规

网友:
找个专业笔记本维修的店面 查下问题  修复多少钱 再做衡量吧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年的  6200u左右的机器  个人建议 不太值得修了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B:
主板纽扣电池有电没有,电压低会导致BIOS问题

网友:
卖给我喽。。。。。。。。。

网友:
拿去给维修师傅检查下再看啊! 不开机多数都不是大问题,200内基本能解决,修不好不收钱,万一好了的话还能值一千多吧!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纽扣电池有电没有,电压低会导致BIOS问题

感谢提示,真没想到这个,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年的  6200u左右的机器  个人建议 不太值得修了

我现在用的是6700H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