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面容点阵维修求助

楼主(2021-07-23):
在拆下点阵排线的时候,老是会把摄像头给吹坏,请问下各位老哥具体的方法,怎么可以防止吹坏,连续坏了好几个了。风枪是861DW,200度吹的

网友A:
点吹,要做到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吹,要做到快准狠

我做到了狠

网友:
2008/250℃吹,刀片稍微用点力,把铁皮用镊子外搬一下,留出空间,必下

网友:
我也 催坏了两个   放弃了

网友:
250除排线背后的胶,250吹加刀片撬

网友:
可以用烙铁

网友:
我们专业搞面容的 2008 150度 风速100 从未出问题

网友:
300°左右吹,从来没吹坏过。一般10秒内拆下。

网友:
我用加热台拆的

网友B:
用100度最低温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00度最低温吹就可以

熔点多少啊,你这纯是用大风刮下来的吧

网友:
快准狠。我都是861。450度怼

网友(2021-08-24):
我一直都是350度吹,也没坏过。。。

网友:
各位大佬小弟一问题想咨询下,就是小弟把好的点阵芯片当成坏的给维修了,用的潜力排线但是资料是另外一台坏的点阵资料,然后把好的点阵资料给读取出来。

哪位大佬可以救救小弟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