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楼主(2021-07-23):
X关机后漏电,图一漏电电流,从新开机需要断电池才可以

网友A:
更换一下电池座子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下电池座子试一下?

换过了,难道换的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难道换的有问题吗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电池座子引起比较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充电管理ic检测不到信号,就是板层问题,飞线解决,不过基本都是遇到的座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电池座子引起比较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充电管理ic检测不到信号,就是板层问题,飞线解决,不过基本都是遇到的座子问题

问题找到了,竟然是国产屏的问题

网友:
iphone x开始的国产屏 很多引起漏电 扣上显示排线就漏电几十到一百不等 垃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竟然是国产屏的问题

还以为你原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