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720-15ikbn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1-07-23):
lenovo  R720-15ikbn    下大小电池,可自动触发正常进系统,按开关可以关机,第二次按开关又可以开机,再次关机后,第三次以后就不触发了,刷EC BIOS程序现象依旧。测针脚有3.3,按开关3.3有拉低。难道是超级IO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A(2021-08-29):
老板你后面啥问题呀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后面啥问题呀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

好久了,查了一下维修记录,最后是更换充电IC搞定的。不妨试下。

网友(2022-01-08):
是更换充电IC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