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直流电压一直跳动

楼主(2021-07-23):
开关电源直流电压一直跳动,频率大概是5V 比如TEA1716第六脚15-19V跳变,第九脚3-12V的跳变,请问老师傅大概率是哪个部件的问题

网友:
反复保护要么过流,要么电压取样电路失效

网友:
或者是待机供电异常了。

网友:
开关电源直流电压一直跳动,查反馈回路,查供电回路..................

网友:
差点组吧,或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