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能亮 处理器电压过高 发红

楼主(2021-07-23):
原上电自动触发 修复亮了后
又有个报错 进BIOS 处理器电压达到2.04V
问下这个检测电压是在I/O周边还是CPU IC周边?
是啥信号?
电压过高

网友:
一般是IO的5V和12V检测电压,在IO附近的分压电阻

网友:
处理器检测电压也在I/O周边?

网友:
你测下 实际电压多少V
正常的话就是IO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io边上的。找个点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