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精灵 tpn-q193 烧内存供电芯片

楼主(2021-07-23):
机器客户带电拔插内存条,导致内存供电芯片烧了,上下管烧了。更换芯片和上下管后。内存出来了。但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0.6.无跳变。这种怎么查啊。刷过bios。各个供电都有。会不会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台 0.6不动。电压都有了。桥和U一体的。估计有U挂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台 0.6不动。电压都有了。桥和U一体的。估计有U挂了。哎。

我也怀疑u问题。不敢换。怕搞不好

网友:
我也觉得是u。但是没那本事换啊

网友(2022-07-14):
我有一个也是修到0.6过不去了,最后发现U短路。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