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79HS V1.1求BIOS

楼主(2021-07-23):
故障为亮机响一声后8声报警.CPU内存已替换.论坛几个X79刷了不行

网友:
论坛上看到的,看着挺像,刷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了  我刷下试试

网友:
搞定了内有 我也在找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一样,刷了N个BIOS了,也还是这样。报警1声 然后8声不显,各种显卡都试了也一样

网友(2022-03-15):
同样的板子才可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