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67 LA-D993P 不引导.

楼主(2021-07-23):
接到 一台 二修 DELL 15-7567   LA-D993P 声卡短路烧坏.上家已经把声卡拆了. 还刷了BIOS . 可以亮机 就是不能引导 .U盘 M.2  SATA 都引导不了. 我先刷了
好几个BIOS 故障一样,接着 换了桥. EC 都还是不能引导.  BIOS 里面 硬盘模式 灰的选不了.USB. PTT 都是灰的改不了.USB 好用 接键盘鼠标好用.难道U坏了?

网友:
大神们 给支个招吧

网友A:
就差cpu了,一起换了就不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差cpu了,一起换了就不信不好

U还是不轻易换的好

网友:
这板子  不好弄

网友:
现在全集成 维修难度真的大了不少,

网友:
DELL 的BIOS有没有绕的。还是好好看看。

网友:
找上家要原机bios合成  dell机器的 bios 不好撸 有些看着板号一样 都不一定能用 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网友:
还能不引导 模式不对吧

网友:
security boot 关了试试。

网友:
这真是难题,

网友:
插眼等结果

网友:
bios或者设置问题吧

网友:
pe 引导试过吗?

网友:
引导不了. 各种方式. F12 启动菜单 看不到U盘

网友(2021-09-20):
老哥 搞定了没  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搞定了吗 bios是灰色 ,换了一个bios芯片  能改bios 但是保存不了

网友(2021-12-06):
换CPU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