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05ZA主板屏排座旁边一个6脚芯片的型号及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1-07-23):
         一个华硕X505ZA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凉机时能触发不能开机,拔掉电源或电池再开机就能开机,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刷BIOS也不行,开机时无意间发现屏排座旁边一个6脚芯片发热严重,上面的丝印是5AACT,不知是什么型号,芯片的2脚接地,6脚是3V,不知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谁知道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芯片型号:G517AH,屏供电开关。原型号代换。排除了后级短路,可以拆掉芯片,直接短接1、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G517AH,屏供电开关。原型号代换。排除了后级短路,可以拆掉芯片,直接短接1、6脚

芯片拆掉后6脚阻值正常,实测芯片的2、6脚之间阻值很小,应该是芯片损坏了,短接1、6脚后可以亮屏,但还是凉机不能开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