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101z-11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7-23):
dell m101z-1120按开关无反应,机器无修无进水,上电电流0.059,待机偏高。明显有地方小短路。拆机之后,用手摸主板,发现pq3附近发烫,看电路图知道这是b+电路,用烧鸡大法,确定pq45附近的一个小电容短路。换之解决问题。附上電路圖和bios。

DELL M101Z-1120板号LA-6132P REV1.0 原机备份OK BIOS.BIN

dell la-6132p - 1.0.pdf

网友A:
电流0.059就用烧鸡大法了吗

网友B:
0.059就用烧鸡大法了吗

网友:
上电电流0.059,待机偏高。明显有地方小短路。拆机之后,用手摸主板,发现pq3附近发烫,看电路图知道这是b+电路,用烧鸡大法,确定pq45附近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0.059就用烧鸡大法了吗

请仔细认真阅读该段维修过程,看清先后顺序,确定理解并掌握。上电电流0.059,待机偏高。明显有地方小短路。拆机之后,用手摸主板,发现pq3附近发烫,看电路图知道这是b+电路,用烧鸡大法,确定pq45附近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59就用烧鸡大法了吗

回复内容,全部复制粘贴是非常可耻的行为,请慎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59就用烧鸡大法了吗

全部复制粘贴的回复,是非常可耻的行为,请慎重使用。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烧鸡好吃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说,能用烧鸡办法解决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说,能用烧鸡办法解决的都是小问题

能快速准确找到短路点。避免维修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