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70e-g6d1掉电维修

楼主(2021-07-23):
一台战神k670e-g6d1开机亮机正常,每次进滚动条附近就自动关机。无修无进水。看到这问题很头大,神州游戏本很多坏显卡之后,就是这个问题。测了半天电路没点头绪,后来无意间没接开关线(我一般都是把c壳的开机键取下来用),在开机,不掉电了。测量开关按键都正常。然后再接上开关排线,故障依旧,拔掉开关排线就正常了。开关附近的电路一顿测量没找到问题,最后把开机按键去掉,插上排线,开机正常,确定开关的问题,换了之后解决问题。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有片差不多一样的主板 借鉴下

网友:
神舟
这玩意用的是台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