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掉电维修

楼主(2021-07-23):
维修一片ga-h61m-s1  REV.30主板的故障为上电立马掉电可以重新触发,通过测量发现TQ1位置的MOS管没有电压(CPU_VTT),TQ1又受控与LM324DR,此芯片7PIN控制TQ1G极,没有电压。5PIN开启也没有电压。
没有找到位置图用蜂鸣档量LM3245PIN脚直至找到一个丝印为W1P三极管,3脚没有电压,拆除后再次上电3脚有1.1V的电压,测试都正常了。就没有再研究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A:
这个三级管子不上,没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级管子不上,没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点位图查起来麻烦,已经测试功能没有问题,交给客户了。

网友:
拆掉的这个是Q9

网友B:
请教下大神Q9是CPU_VTT的开启,拆下后3脚一直为高,应该是3.3V吧。TR64和TR61两个分压电阻和Q9之间是怎么工作的,实测Q9的3脚是1.1V左右。现在板子交给客户了,看不到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大神Q9是CPU_VTT的开启,拆下后3脚一直为高,应该是3.3V吧。TR64和TR61两个分压电阻和Q9之间是 ...

拆掉后,不应该是3.3V,因为后面还有TR64与TR61的分压影响呢。。。

网友:
我手里有块主板也是掉电,最糟糕的是还没图纸

网友:
技嘉的应该有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