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DAH98MMB8D0

楼主(2021-07-23):
求助华为DAH98MMB8D0一个芯片型号

网友A(2021-09-03):
51393p,我今天修到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都是这个芯片坏,主板烧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393p,我今天修到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都是这个芯片坏,主板烧穿

谢谢 主板已经维修好了。

网友B(2021-10-30):
我的这个芯片没坏,升压芯片是哪个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芯片没坏,升压芯片是哪个啊?楼主

什么升压芯片啊,如果是这个芯片的升压是boot脚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