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缺电 点不亮

楼主(2021-07-23):
板号LA-F611P 放电后自动上电 电流0.085 检测没有1.8ALWP 经过测试断开PJP1802节点 1.8ALWP就会产生 测试PJP1802 两端对地值没有发现不对 阻值在300左右 除了桥 断开过与1.8VPRIM所有电路 故障一致  最后把桥拔了 测试1.8VALWP正常了 原本以为是桥坏了 但换了一个桥故障又还原了1.8VALWP不出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检修了 求教各位大大指点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