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引脚焊盘全导通了,一般怎么修?

楼主(2021-07-23):
主板上管共五个脚(1+4),下排4个脚的焊盘部分全导通,正常情况是1脚和4脚不导通。请教一下大神,这种焊盘的问题一般怎么修?

网友A:
驱动芯片或者主控炸了吧,pcb没有烧坏会联通了

网友:
去迅维报名学习吧

网友B:
这个是简单的短路问题,维修不难啊。。MOS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啊。。然后反馈查一下没问题就可以上电了测试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简单的短路问题,维修不难啊。。MOS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啊。。然后反馈查一下没问题就可以上电了测试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或者主控炸了吧,pcb没有烧坏会联通了

主板焊盘并没有烧坏,短路原因是驱动芯片或主控炸了导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MOS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

网友E:
你拆的那路没短把,继续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焊盘并没有烧坏,短路原因是驱动芯片或主控炸了导致的。是这个意思吗?

嗯,有驱动芯片先换驱动芯片,没有驱动芯片直接换主控

网友F:
123为S极 4为G极 GS导通短路,再查查相连电路是否正常,一个一个拆下来试试。还是不行估计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拆的那路没短把,继续拆。

我拆下的这四个短路,其他mos管没发现短路,只是中间的两个贴片小电容都是5点几uf,点位图标注是10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

好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有驱动芯片先换驱动芯片,没有驱动芯片直接换主控

明白,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23为S极 4为G极 GS导通短路,再查查相连电路是否正常,一个一个拆下来试试。还是不行估计就是板层短路了。

就这四个短路了,其它测都没短路。在想如果遇到板层短路这种情况,工程师会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换板 为什么要修呢

要是能修好,就不用换了。

网友:
焊盘短路了

网友:
4脚G极短路 简单点就是提供G极开启的芯片坏了 麻烦的是别的地方短路了  如果不是决心学维修的就交给别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四个短路了,其它测都没短路。在想如果遇到板层短路这种情况,工程师会怎么解决?

板层飞线,难搞应该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基本上驱动芯片一起炸了

网友:
短路问题,,一个一个拆

网友:
下面的mos管拆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全部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