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 这个报错是不是显存报错 还是我的命令有问题?

楼主(2021-07-23):
大神 ,这个是哪个显存坏了,是显存报错吗 还是我命令打错了 我把DRAMCLK 改为3000就能正常PASS ,设置为4000就是下面这样

网友A:
直接测92  94  118不就行了能过就不是显存问题,看花的地方跟样子核心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92  94  118不就行了能过就不是显存问题,看花的地方跟样子核心的可能性太大了

test 94。dramclk设3000的话。能过.4000就这样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92  94  118不就行了能过就不是显存问题,看花的地方跟样子核心的可能性太大了

这报错怎么看是哪个显存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报错怎么看是哪个显存的问题?

看日志文件里面有详细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日志文件里面有详细信息

是哪个日志? 要输什么命令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日志文件里面有详细信息

nano mods.log

网友:
至今还不会搞这玩意  哎

网友C:
加vx有偿告诉你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vx有偿告诉你命令

呵呵 命令自己留着吧 笑死我了

网友B:
你这个错误显示b061是b0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错误显示b061是b0问题吗

嗯嗯,你的那个报错是因为你的程序不能测试,不对应。

网友:
想知道怎么屏蔽10系以上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