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帮我看看G3-3579 PJP902处芯片型号谢谢

楼主(2021-07-23):
各位师傅好,请问一下G3-3579   PJP902 上方的电感 芯片是什么型号,麻烦帮我看看,谢谢!板号LA-F612P补上

网友A:
客户刚刚拿走了这个机子,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刚刚拿走了这个机子,不好意思

能回消息!还是谢谢你

网友:
好像是PQ745

网友:
电路图都没有!这个应该是个IC不是三极管  板号LA-F612P

网友:
SY8286RAC ,丝印BAA开头

网友:
前天有一台,不过取走了

网友:
论坛高手还是多啊 都给找出来了

网友B:
经手好几个了   没有留图  参考611P图纸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手好几个了   没有留图  参考611P图纸修吧

好的,谢谢!

网友C:
8286芯片       还可以用8288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86芯片       还可以用8288代换

好的!谢谢资料和建议!

网友:
DELL的板子,论坛应该有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