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维修中 一级 二级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21-07-23):
手机维修中 一级  二级是怎么区分的? 还有公共点是指的哪里

网友:
一端,二端,三端供电是吧
迅维在b站里面有视频详细介绍过
地址:【手机维修中第一第二第三端供电是哪些?没那么神秘,小白一看就懂-哔哩哔哩】https://b23.tv/pOLT62

网友:
第一端供电,第二端 供电,测试点?

网友:
什么一级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