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6H坏了,火花+冒烟。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2021-07-23):
拆开看不出什么来,主变压器没烧。应该可以修好

找到了故障点,看似有点惨。可能是潮气太大,固定胶里面结露。

清理干净了,但发现旁边线圈的固定胶也有问题。

2个线圈焊盘都有腐蚀,确定是固定胶水下结露。都清理一下,腐蚀的地方重新上锡。挖过的地方上绿油曝光绝缘。最后一步,线圈和焊盘涂抹704硅橡胶后安装。修复。

网友:
我也有这个。少了的。不知道能不能修下。还在家里放着

网友:
这得多大的潮气能腐蚀成这样,电子线路通风散热很关键呀!

网友:
强电是不敢弄  修显示器电源板修怕了  动不动就放炮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我的安泰信936只坏过一支发热芯,十多年了还在使用 中。

网友A:
确实,我也不敢修这个

网友:
看这图片修的很精细啊

网友:
强电弱电结合,

网友:
用了245其它的都不想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也不敢修这个

电容400多v好像,会电死人的

网友:
不用抢救了 自己造一台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400多v好像,会电死人的

这个电压没这么高,里面有个变压器的。

网友:
这整得也太干净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已经用了快10年了,只换过手柄,其它还好。

网友:
潮气重就再弄点70喷一下

网友: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变压器一烧就GG

网友C(2021-10-06):
有大神能帮看看真假吗?我纯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大神能帮看看真假吗?我纯小白,不懂

这个你得另开一贴,我这帖子没人气了。我也不认识是否真假。

网友:
手工不错,刮得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