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电路板二极管求助

楼主(2021-07-23):
西数蓝盘500G WD5000AAKX  电路板 电机驱动芯片smooth L7251 无12V供电  排查发现附近的D1二极管击穿  上面标有7BCG
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什么类型    好像淘宝上找不到这个7BCG的型号 能找到代用的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是一只表面贴装肖特基二极管,上面的7表示日期代码,BCG为丝印,真实型号为MBRM130L,参数1A、3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只表面贴装肖特基二极管,上面的7表示日期代码,BCG为丝印,真实型号为MBRM130L,参数1A、30V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只表面贴装肖特基二极管,上面的7表示日期代码,BCG为丝印,真实型号为MBRM130L,参数1A、30V

7是代表日期还是月份呢

网友B:
看是不是接地的接地的直接去掉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接地的接地的直接去掉没事

不懂 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这个地方一般不坏的,拆下测量下,有问题再去找零件也不晚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换了也没用,估计旁边的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换了也没用,估计旁边的芯片也有问题

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一般保护作用,注意检查其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找个板子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