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65W闪充

楼主(2021-07-23):
拆解了一个山寨65W超级闪充,实际应该是18W快充。发现识别控制芯片是一个10脚芯片,不知什么型号,请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说下现在是什么故障了??? 这个可以去参考显示屏电源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质量也就那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说下现在是什么故障了??? 这个可以去参考显示屏电源板的维修思路。。

他是太闲拆解,不是修复。

网友:
妥妥地  简简单单的

网友:
维修费可以买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