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主板需二次开机才能点亮

楼主(2021-07-23):
华硕z87-a主板安装好CPU开机  CPULED灯常亮 ,短接重启键也没任何反应,短接开机键几次才能亮机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并正常使用说明主板硬件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以更新BIOS试试    在华硕官网上下载个最新版2103的BIOS在线刷 结果一样  换个六个版本的BIOS结果也一样。在论坛下载了两个也不行 ,最后找了一个首发 Z87-A REV 1.03 BIOS版本的刷进去开机几次都一次点亮
首发 Z87-A REV 1.03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0118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BIOS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官网下载的BIOS没用是不是版本错了???

网友:
估计官网bios下错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华硕的主板BIOS读CPU信息后频率设定不对造成,手工改一下BIOS的设置,超频选项改为自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