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360MH 开机自动重启不显示,拔掉内存会内存报警

楼主(2021-07-24):
联想IB360MH 开机自动重启不显示,拔掉内存会内存报警 刷BIOS 涛声依旧

网友A:
有显示吗?还是不显示就重启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吗?还是不显示就重启

无显示,只要嗯下开关键,松开自动重启

网友:
一样的问题,找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