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第一次尝试自己修卡铭瑄GTX750TI 2G上机点不亮,屏幕无显示

楼主(2021-07-24):
我自己并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只是正好手上有这么一张卡,所以想着捣鼓一下看自己能不能修好它,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相关的维修视频。拆掉散热器 显卡正反图如下
上机点不亮,量对地值结果 12V 427 3.3V 456 复位943  A13=A14=919 其他供电部分的对地值不知道正常范围或者说不知道如何测量。到这一步我大致判断没有短路,上电测量 结果如下
晶振没有条件测量,但是上电之后两端是有微小的电压差,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怀疑是不是核心坏或者空焊。我自己拿热风枪吹了一两分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问了一下BGA压核心多少钱,对方报价30块。我想赌一把,拿去给他压了3分钟。他设置的温度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压了三分钟说。不知道时间是短还是正常时间。然后在他店里还是没点亮。这两天我重新上电量发现NVVDD从原来的0.9v变成1.2V PEX-VDD从1.0几变成了0.09V其他的变化基本不大。我去看了丝印 PEX-VDD附近的 IC 型号为EM5107 上电量它3脚和6脚分别为1.56和0.07 那是不是能说明显卡核心已经坏了 但是核心是发烫的。有空的大佬如果看到还请指教一下,现在陷入思维困境。

网友:
看不太明白IC的 PDF信息 Vout正常应该是多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不会修,就直接压核心???
n卡核心一般坏的很少把
不过我最喜欢这样的可以了,我给你bga加焊20一片,多的话还有优惠,最低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直接压核心???
n卡核心一般坏的很少把
不过我最喜欢这样的可以了,我给你bga加焊20一片,多 ...

我只有一片自己玩的,现在翻到PEX-VDD旁边的ic 型号EM5107  查IC pdf 说它最低的高电平要1.1V 上电量它的EN是0V是不是说这个IC已经坏了 还是说这个IC的上级电路没有1.1V传过来...

网友B:
好好的一张卡就被你这么干死了。别动不动就干核心

网友:
真个核心坏的少

网友:
真个核心坏的少 一般不会坏

网友:
本来好好的,测测3.3过来的几个上拉就好了,活活给你烤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直接压核心???
n卡核心一般坏的很少把
不过我最喜欢这样的可以了,我给你bga加焊20一片,多 ...

大。。。。。。。大哥,5元一片。。。我觉得电费能合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一张卡就被你这么干死了。别动不动就干核心

矿峰的时候,一个吊毛问我1080修多少钱,我说修好五百。嫌贵,过了一周又来问,说已经拿给人修,基本大件都动了,问我还能修不,我说现在再修一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峰的时候,一个吊毛问我1080修多少钱,我说修好五百。嫌贵,过了一周又来问,说已经拿给人修,基本大件 ...

就得这样,
跟抖音拖车的一样50嫌贵,1000都屁颠屁颠的排队。
总结:有的人呀,就是fg

网友:
我有块GTX280,上电花屏,重启一下就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峰的时候,一个吊毛问我1080修多少钱,我说修好五百。嫌贵,过了一周又来问,说已经拿给人修,基本大件都动了,问我还能修不,我说现在再修一千。

一千我都不修,除非他说修不修的好他都付钱

网友:
明显干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