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画面有好几层,这是什么情

楼主(2021-07-24):
显卡显示画面有好几层,这是什么情况啊,如何处理? #显卡维修#  #显卡#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独立显卡的这是,第一次遇见这情况

网友:
全是重叠,报错43

网友A:
这种情况,换接口,刷BIOS.然后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换接口,刷BIOS.然后上bga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