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A5000-3022怪故障!!!

楼主(2021-07-24):
该机是一体机,送修时不开机,拆机后19V贴片电容短路,拆除换新, 顺利开机,显示:清华同方:图标后,白屏了!插接几次均是如此,奇怪的事来了,我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也同时显示正常,拔掉外屏后,内屏随即白屏!从没见过这类故障,此机是集显的机器,单桥。
   应急维修:可不可以采取VGA口欺骗的方式,让机器认为接外显屏了,从而让内屏也显,应改哪个信号才行?或者这机器怎么下手修呢?

网友:
此机板号:H110-AIO V1.1
15-NC4-011100

哪位大师有该机的BIOS,想刷一下。

网友:
用vga转HDMi试下

网友:
有换屏幕了没有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可以恢复下bios设置

网友:
会不会屏幕问题啊

网友:
屏幕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接外屏,内屏会正常使用呢?

网友:
BIOS已恢复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
搞定了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