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4 4G升8G内存

楼主(2021-07-24):
820-00164 4G升8G内存
有没有知道8g颗粒型号的
原型号是H9CCNNN8JTAL
现在就是不知道8G颗粒的型号
不知道买哪种
我用dell主板上的镁光的8G颗粒改了
但是还是识别4g

网友:
你要改识别电路吧 或者bios
直接上肯定不行

网友:
改下配置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到  找到配置表  就可以了

网友:
配置电阻改过的。这个主板已经弄好了  换了a1502的内存颗粒就好了,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