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1s主板不过隔离修好,现在待机电流大

楼主(2021-07-24):
hp4441s主板不过隔离,换BQ736好了,可是没有3,5伏,用51125代用51123后3,5伏有了可是,待机电流大了点125ma,测温51125和5伏负载电感温度高,会不会是ec坏了。ec型号是kbc1126-nu.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小电流的短路,只能看图纸,断开供电,测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断5V负载电感,3v,5V都没有输出,还没有图纸,也买不到,看来工程大了

网友:
对了,现在好像还不能对电池充电

网友:
这电路有点奇怪,没出3V,5v开关上到有3V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的短路,只能看图纸,断开供电,测一下

对了,51125能代换51123吗,我也是第一次代用,论坛上说是可以的,我才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51125能代换51123吗,我也是第一次代用,论坛上说是可以的,我才试试的

原芯片代换比较保险 这个发热有待机电路不对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不行就得订芯片了

网友C:
51125和51123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5和51123不能代换

哦,难怪呢,买新的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D:
用的什么热检测 我也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热检测 我也想买个

flir one去年刚买的花了2999

网友:
都是有钱人

网友:
用原装芯片试试吧某宝芯片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有些能带有些不能代,换一样的吧

网友:
应该 就是坏了

网友:
你这个热成像是flir PRO的吗  还是那个版本

网友:
怎么会51125代用51123,有些机型是可以后者代换前者,但你这基本不行

网友:
你再换一片51123试试,原型号替换看是不是提前出了3V 5V导致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