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自己的mac扩硬盘,求教程!

楼主(2021-07-24):
   各位老师大神,我是一个手机维修人员,想给自己的macbook pro 2018 扩一下硬盘容量,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换大容量的颗粒就行了还是有其它操作,所有想求个教程,谢谢!!!!!!!!!!!!!!!!!!!!

网友:
2018-2020 款 MacBook 自带苹果T2安全芯片,如果前往第三方焊接新硬盘颗粒,很可能会被苹果锁住无法开机,不建议自行焊接升级,容量不够还是配合外接硬盘使用吧。  推荐闪迪E30 或者e61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这个要有专业的知识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