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模糊

楼主(2021-07-24):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核芯坏了,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有点老花眼  戴眼镜就好了

网友A:
确定是显卡不是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显卡不是显示器吗

一样的显卡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