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32D8800换主板后图像颠倒了

楼主(2021-07-24):
TCL LE32D8800换主板后开机图像颠倒l,换上原机数据开机LOGO菜单都是正常的,图像还是颠倒的,求解决办法?刷了几个数据图像还是颠倒的。把电视机反转180度图像正常。倒放着难看,也不好放置,求解决办法?

网友:
需要进工程模式才能设置

网友A:
按遥控器音量减至0,再按"菜单"键,选择"设置"选项,选择“图像”选项,选择“对比度”选项,输入“9735”。在屏的左上角会出现“工厂”设置菜单.

或者逻辑板上电阻R24(1K)拆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遥控器音量减至0,再按"菜单"键,选择"设置"选项,选择“图像”选项,选择“对比度”选项,输入“9735 ...

这么厉害的么  给你加分。。。。。

网友:
把屏幕倒过来装 可管

网友:
一般都有工厂模式  按遥控器的某些按键就可以进工厂菜单调试  祝你成功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遥控器音量减至0,再按"菜单"键,选择"设置"选项,选择“图像”选项,选择“对比度”选项,输入“9735 ...

买的遥控器还在路上,你说的拆掉逻辑板上或者是屏幕左上角的R24(1)这台机器上没有找到R24,感谢

网友:
目前这台机器刷了3个MCU数据,都可以正常开关机,图像都是颠倒的。原机数据2M刷上开机LOGO菜单都是正常的,图像是颠倒的,而购买的板子自带数据2M开机LOGO菜单都是颠倒的,下载了一个1M数据,刷上去,开机LOGO菜单图像也是颠倒的。因为刷的次数据多了,2M芯片也坏了,写完数据校验时出错,装上不开机,没有2M的芯片,找了个台式电脑4M芯片,写入2M数据测试开机正常,就是图像颠倒,写入下载的1M数据开机正常,开机LOGO,菜单,功能一样,可以正常开关机,图像颠倒。这个事实也说明了,1M的数据写入2M,4M芯片内可以正常使用。而4M芯片内的数据再保存后就成4M的数据,用2M,或者是1M芯片就无法写入4M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