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ff和fb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1-07-24):
开始是不跑码,刷了bios就这样了,有时是显fb有时显ff,bios没问题

网友A:
看跑码已经过内存了 应该亮机了吧  不亮的话看看显卡或者BIOS程序咯 拔了显卡用集显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大点,最好不用诊断卡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跑码已经过内存了 应该亮机了吧  不亮的话看看显卡或者BIOS程序咯 拔了显卡用集显试试

集显独显都试了,bios刷了几个不行

网友:
应该是亮机代码啊

网友B:
对,都跑ff了。我找了个扬声器插上,会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都跑ff了。我找了个扬声器插上,会报警

按摩店的,上个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摩店的,上个电池吧

跟电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