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待机漏电OK…

楼主(2021-07-24):
6S待机漏电OK…

网友:
哪里导致的,发个拆解图意义不大。

网友:
以后不要发了,你看你发的是些什么

网友:
就换了个充电ic

网友:
仔细看的确换了

网友:
啥也没说啊

网友:
差评 什么都不写

网友A:
换了个U2,本来待机小漏电先搞它,你还搞得这么神秘,我业余修的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U2,本来待机小漏电先搞它,你还搞得这么神秘,我业余修的都知道

谁给你说换了个u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U2,本来待机小漏电先搞它,你还搞得这么神秘,我业余修的都知道

你懂吗,不懂别装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U2,本来待机小漏电先搞它,你还搞得这么神秘,我业余修的都知道

兄弟,我有个6S,等机漏电,也是∪2吗,它在哪个部位

网友:
小漏电不好查,大漏电 ,酒精大法,松香 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换了个u2

不是u2就是中频,小漏电除了有热成像其他就靠拆芯片排除,你分析给我看看怎么维修,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吗,不懂别装懂

不是u2就是中频,小漏电除了有热成像其他就靠拆芯片排除,你分析给我看看怎么维修,大神

网友C: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

细节都再图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