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B320 板号CIH61S V1.0 开机不显示 循环重启

楼主(2021-07-24):
联想一体机B320开机不显示 循环重启      联想一体机B320 板号CIH61S V1.0  开机不显示 循环重启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起码刷个BIOS吧

网友:
最基本刷BIOS啊

网友:
故障描述的太简单了吧  一看就是外行人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能把故障详细描述下吗?测量有无短路?MOS管驱动是否正常?SPI波形等等

网友:
和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有啥区别,换板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