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核显进系统看不到显卡求助

楼主(2021-07-24):
   显卡开机风扇不转,但是风扇12v是有的,就是不转,显卡供电有0.86v  显存供电1.5v,其他供电不会测量,  现在开机直接核显进系统,但是检测不到显卡, 请问大佬这是啥情况啊,该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换显卡,不行换电脑

网友:
5v、3.3起码要找到。

网友A:
5v测的dvi上的一个脚有,3.3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测的dvi上的一个脚有,3.3不知道测哪里

从金手指B8 脚开始找。有些芯片需要3.3 上拉开启。尤其是bios (现在新的BIOS都是1.8V 了)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屏蔽了独显?

网友:
你用命令加载了独显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金手指B8 脚开始找。有些芯片需要3.3 上拉开启。尤其是bios (现在新的BIOS都是1.8V 了)

显卡插主板上怎样测金手指电压呢

网友:
给点思路你,我有一张RX570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又认不到卡,认不到卡时我试了一下用手压紧核心上的散热片,开机可以显示。也就是说核心虚焊了也会不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