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烙铁头的选择

楼主(2021-07-24):
个人用了德*的恒温烙铁,烙铁头很容易氧化变黑。
大家用的什么烙铁头,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烙铁头推荐一下。

网友:
淘宝选稍贵些的即可

网友:
你这就不能用性价比形容了吧,

网友:
大家可以看下“英华”的烙铁,性价比高。堪比几千元烙铁……,本人也在用,确实好用。

网友A:
买过英华   后来有问题问了几次人家直接把我拉黑了       不是啥好商家,只会吹。 现在用托尔 比T12好用点   要性价比 买JBC通用焊台,JBC头子还是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英华   后来有问题问了几次人家直接把我拉黑了       不是啥好商家,只会吹。 现在用托尔 比T12好用点  ...

托尔 和JBC的焊台使用上,性能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网友:
就是为了晒机器吧?

网友:
感觉是来炫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