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电池下面的触摸板上面的元件掉了

楼主(2021-07-25):
a1708 电池下面的触摸板上掉了几个电阻? 没找到电路路和点位 有同行在修这本吗 帮忙拍个图 量下掉的元件阻值

网友:
换一个几十块不好么

网友:
增收不好么

网友:
换一个吧 也没多少钱

网友:
掉了几个就换个吧

网友:
换上也不一定好

网友:
整体更换比较保险

网友:
估计是拆电池拆的。

网友:
换块触摸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