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62D 和 快克861DW 怎么选啊

楼主(2021-07-25):
想买个风枪 安泰信862D  和 快克861DW   怎么选啊   想节约点买安泰信  又怕温度和风量控制不好   但是想想这几年 国产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用过的兄弟留言讨论下

网友:
直接买快克861DW

网友A:
无铅有的芯片安泰信862D估计取不掉

网友:
有点舍不得我的钱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铅有的芯片安泰信862D估计取不掉

不是吧 这么差劲?

网友B:
建议直接上快克,尽管我用的是安泰信850DB,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上快克,尽管我用的是安泰信850DB,也不错。

最后为了省钱 还是上了862  用起来不错  温度还是准  就是温度储存 有点少

3个 要是有5个就爽了

网友:
安泰信862D多少啊

网友:
推荐快克861DW,虽然有点小贵,但是确实是好用!我手头这台用了有几年了,但是风力和温度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直接上快克

网友C(2021-09-29):
兄弟。你的862d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862d用着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储存 有点少

3个温度 我  原来的856可以存10条温度啊

网友:
一般建议选快克。:kaixin:

网友:
不修手机  无所谓啦   快克990 我都用了10年了

网友:
用习惯了  顺手了   都一样干

网友:
兄弟,安泰信的质量怎么样,能详细说明一些体验吗

网友:
10.1,有优惠,我也买了个,用着还行。也没用过太好的风枪

网友:
安泰信的,以前用过示波器和936焊台,示波器ads1102c容易死机,936焊台,不耐用,建议使用快克861dw,现在修手机的,大部分用的都是这款,质量和使用体验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