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14ISK 板号:LA-C951P 1.0

楼主(2021-07-25):
此机开机正常,就是进系统蓝屏,做win7  win10的都一样的,在别的机器上做好系统装上去可以正常进系统,过会就蓝屏报错了,本机装不了系统哦,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注意看蓝屏代码,如果每次都一样就查代码意思来找原因。还有用U盘进PE看有没有出现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蓝屏代码,如果每次都一样就查代码意思来找原因。还有用U盘进PE看有没有出现蓝屏

蓝屏代码都不一样,。进PE不会蓝屏偶然会死机下

网友:
最基本的换内存,换硬盘,这些你都做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CPU挂掉了

网友:
CPU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