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PRO454U亮机一两分钟后风扇狂转,再过几分钟左右掉电之PECI总线

楼主(2021-07-25):
前几天接到一台ASUS PRO454U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触发能亮机,但是一两分钟后风扇狂转,再过几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还可再次触发。

修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才修好,现把检修流程发出来。
直接拆机,板号为P2440UQ,是二修机,BIOS刷过,EC脚有焊的痕迹,CPU加焊过。论坛查询没有PDF,只有点位图,也足够了,比什么都没有强。
先分析故障现象,导致这个现象无非就是BIOS程序错误或者CPU以及显卡温控方面的问题。
那就先刷BIOS,这个机子市面上不多,论坛就找到一个,刷了故障不变。又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自己提取合成,刷上去涛声依旧,BIOS问题排除。
CPU温度高会掉电,但是不会这么快,所以排除。
然后按蓝天的通病,就是开机后风扇狂转喇叭报错然后断电,是CPU或者显卡的温控到EC之间通讯故障导致这个现象的思路。所以先检查CPU_THERM#和DGPU_THERM#信号,发现掉电不是它们引起的。但还是尝试更换CPU_THERM#信号到EC的SMB总线隔离的Q2804,故障不变。

这下没有眉目了,突然发现BIOS中CPU温度显示为64度不变(ASUS的笔记本不接硬盘开机直接进BIOS)。这下有方向了,BIOS中CPU温度不变说明CPU和EC之间传递温度的信号没通。
但是以前都没注意CPU的温度是怎么和EC通讯的,网上找了些文章,终于找到一篇文章(附上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PECI在服务器上的应用,完全可以参考,因为现在笔记本用的很多技术都是从服务器上过来的),说CPU的温度是通过PECI单线总线传输的。

 会员230318300鑫豆2026-3-23 09:22
 会员36090300鑫豆2026-2-27 17:34
 会员989160300鑫豆2026-2-10 15:58
 会员512229300鑫豆2026-1-31 12:34
 会员15359300鑫豆2025-12-11 20:07

网友:
太专业了,有点晕

网友:
PECI总线异常

网友:
通过楼主的讲解,明白了,谢谢

网友:
有点看不懂的意思

网友:
融会贯通能力惊人

网友A:
这个机器修的厉害了,我觉得98%的人修不好。

网友:
yyds,楼主牛b,又学到peci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见得遇到

网友:
PECI接口规格由Intel提出,作为新一代的数字接口,它是存在于处理器与其他芯片或系统稳定性监控设备之间的专用单线型总线(single wire bus)。

网友:
总线故障确实不太容易引起注意,学习了

网友:
几代的机器?以前的老机器靠什么传输硬件信息?smb?有些机器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啥的,不过能正常使用。。。看了半天不知道原因

网友:
搞得很仔细哦!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怎么说还是楼主经验丰富,脑力惊人,已经是11代CPU了,我们的脑力还在P4时代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要我肯定干u了

网友:
楼主优秀优秀,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赶快好好看看,估计又要加精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受教了。快保存很快就加精华收费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脑力惊人,已经是11代CPU了,我们的脑力还在P4时代   得不断学习

网友:
我修了10多年了还是没注意居然这个信号引起温度高下次要留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的厉害了,我觉得98%的人修不好。

这说的有点夸张了,这种故障我肯定是修不好,但能修好的大师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最厉害的是楼主能联想到蓝天主板掉电这点。

网友:
说的好像我那里摆起的dell 3579 故障相像  也是掉电  也是二修给人家干了过ec   感紧去看看  希望有奇迹 哈哈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在武汉工作吗?兄弟,还是在外地!

网友:
根据楼主的帖子去查了下PECI,看到这篇文章有详细的讲解PECI,还可以了解PROCHOT#和THERMTRIP#信号的机制。

网友:
楼主这理论扎实啊

网友:
故障很简单 但是很考验经验和技术

网友:
楼主有点牛逼 一般人还真搞不定

网友:
耐心和时间充足 !! ;厉害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经验

网友:
好崇拜 牛叉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厉害了,我觉得98%的人修不好

网友:
楼主老手功力高强,写的很详细。

网友:
基础好扎实啊

网友:
来自: 湖北
学习了
。支持一下作者

网友:
修机器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思路清晰,很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电路图有点位图也比没有的强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以后遇到也试试

网友:
楼主实力维修,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加理论...楼主真牛

网友:
楼主帖子写的很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是维修大佬啊,经验丰富,多写一些维修方面的实际操作发吧

网友:
CPU温度显示为64度不变,问下,BIOOS里面的显示温度都是变化的吗?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学到了,多谢啦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感谢分享 辛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涨了见识!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大神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先看为敬

网友:
楼主精要丰富,高人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啊

网友:
华硕很少出这个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开机几分钟断电的 放弃了

网友:
经验丰富,收藏了!现在这么新的电脑也挂了!

网友(2021-08-28):
技术强,善总结

网友:
牛逼啊  现在修信号级别的问题 都是大神 点赞

网友:
这种问题也久只有你们大师级的人观察的更严谨了,学习了经验

网友:
通过楼主的讲解,又董了点

网友:
仔细,技术过硬

网友:
最厉害的是楼主能联想到蓝天主板掉电这点

网友(2021-07-25):
前几天接到一台ASUS PRO454U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触发能亮机,但是一两分钟后风扇狂转,再过几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还可再次触发。

修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才修好,现把检修流程发出来。
直接拆机,板号为P2440UQ,是二修机,BIOS刷过,EC脚有焊的痕迹,CPU加焊过。论坛查询没有PDF,只有点位图,也足够了,比什么都没有强。
先分析故障现象,导致这个现象无非就是BIOS程序错误或者CPU以及显卡温控方面的问题。
那就先刷BIOS,这个机子市面上不多,论坛就找到一个,刷了故障不变。又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自己提取合成,刷上去涛声依旧,BIOS问题排除。
CPU温度高会掉电,但是不会这么快,所以排除。
然后按蓝天的通病,就是开机后风扇狂转喇叭报错然后断电,是CPU或者显卡的温控到EC之间通讯故障导致这个现象的思路。所以先检查CPU_THERM#和DGPU_THERM#信号,发现掉电不是它们引起的。但还是尝试更换CPU_THERM#信号到EC的SMB总线隔离的Q2804,故障不变。

这下没有眉目了,突然发现BIOS中CPU温度显示为64度不变(ASUS的笔记本不接硬盘开机直接进BIOS)。这下有方向了,BIOS中CPU温度不变说明CPU和EC之间传递温度的信号没通。
但是以前都没注意CPU的温度是怎么和EC通讯的,网上找了些文章,终于找到一篇文章(附上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PECI在服务器上的应用,完全可以参考,因为现在笔记本用的很多技术都是从服务器上过来的),说CPU的温度是通过PECI单线总线传输的。

 会员354205300鑫豆2025-9-13 11:04
 会员1330748300鑫豆2025-7-31 18:37
 会员1527977300鑫豆2025-7-17 11:32
 会员894345300鑫豆2025-7-15 10:10
 会员1115111300鑫豆2025-6-24 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