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网峰HD7770打不上驱动,进系统后只能640X480分辨率,4位色彩的花屏卡

楼主(2021-07-25):
标题就是本次故障点,这卡一开始是花屏,跑显存定位软件得知是A0位置的显存发生错误,平时修卡不少,遇上这样的都是重植下,不行就换颗粒。第一次重植颗粒后,点亮继续花,说明这颗粒确实是报废,那就只能换。颗粒型号是SK海力士H5GQ2H24AFR-T2C。我从HD7970料板上找了个SK海力士H5GQ2H24BFR-T2C,也就第9位字母有区别,其中A属于第二代制程,B属于第三代制程。想着这应该无关紧要,因此就做好显存去试机。

开机的时候能正常出主板LOGO,到这里心想问题就这么简单。还暗自高兴。结果打了驱动后重启就不对劲了,只能640X480的分辨率,4位色彩。用GPU-Z查看,核心能识别到,HD7770的640个流处理器单元也能识别到,就是显存容量直接0M,频率什么的完全都是0。经验告诉我这故障,大概率还是核心跟显存之间交流发生了问题。这里面要么是核心不行,要么是显存不行。要么两个都不行。

不过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是我换的显存出了问题,毕竟料板,可能颗粒本来就是不良。但是,我一连找了换了3个,全部都是一样问题,无任何改善。难道真的脸黑?

上迅维找相关例子,终于找到篇跟我类似的故障贴,地址如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6720-1-1.html
这老哥是显存核心换了个遍,都还没修复。然后楼中楼里有位大神回复引起我的注意,确实12年的时候SK集团收购了海力士,但我换的完全都是SK开头的字样显存,就制程有区别,难不成真的这么苛刻?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终于从昂达GTX650料板上找到个完全一样的H5GQ2H24AFR-T2C颗粒,更换好时机,顿时就OK,啥问题都没了。鲁大师能跑,顺利出成绩。想想都感觉不可思议。

可惜那篇贴是15年的,现已无法回复,就只能给个支持置顶下那位大神的留言。

故障很简单,就是给后面遇到类似问题的修友一个参考,说到底还是一个词:等值代换!
故障图没拍,只能拍点亮机图片,谢谢大家。

网友:
前几天用颗低频海力士代换高频的,不知道会不会反修

网友:
师傅 你可以直播修板了

网友:
这说明很多时候需要同型号替换,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
还是同型号的跟换比较好

网友: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大神好久没来了吧?

网友:
其实和内存超频差不多,想上高频最好是同颗粒同PCB版型的

网友:
    15年回复的 好像是个香港师兄 还是台湾师兄回复的  繁体字

  SK海力士與海力士~雖然序號列是一樣的可是因為海力士電子工業被SK集團收購後有針對半導體DRAM製程進行修改~所以導致SK海力士與海力士的產品有相衝突(雖然記憶容量一樣但是讀取邏輯有差異)~顧此建議更換回SK海力士的DRAM

网友:
实在不行 要等值代换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有块970代码43,显存被上家换的只剩一棵原值的,现在看了你的贴感觉把余下的换回原值应该能修好。不过那卡早挂闲鱼卖了。

网友:
好经验  看似不起眼  真是意想不到

网友:
大神又出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问题挺奇葩,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
有蛮多料板才行

网友:
膜拜一下帖子上万的老前辈!!!技术高手,多谢分享

网友:
其实不是频率问题,是显存i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有块970代码43,显存被上家换的只剩一棵原值的,现在看了你的贴感觉把余下的换回原值应该能修好。不过那卡早挂闲鱼卖了。

把剩下的也换了,改个电阻再刷个适配的bios就行了

网友:
有的显存不同品牌能代换

网友:
牛逼就牛逼,高手

网友:
还是要找同品牌同型号同批次的更换才行!

网友:
技术无价,经验很重要。

网友:
看来还是得找一样的更换,不过确实找不到一样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同编号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我之前还碰到不同批次不兼容问题。

网友:
显存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思天大佬一出,必属精品。

网友:
牛B,能发个详细过程就好了。

网友:
简洁明了,干净利落,一针见血,多谢楼主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前几天有一个花屏没有修好

网友:
遇见过尔必达,7个-40-f,一个-50-f,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呀

网友(2021-10-2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时候一下子找不大同型号的代换就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