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 这个显存是不是费了 DDR5的

楼主(2021-07-25):
掉点了 这个显存是不是费了 DDR5的

网友A:
这两个点是FBVDDQ电压的,就是显存供电的,但显存供电有很多点,装上去应该还可以用,你可以试下

网友B:
数据链掉了一个,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链掉了一个,废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点是FBVDDQ电压的,就是显存供电的,但显存供电有很多点,装上去应该还可以用,你可以试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