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RT-W29

楼主(2021-07-25):
机器进水不开机。供电芯片烧了,换了OK,现在是可以开机暗屏用强光照了可以看到屏幕显示的画面,后面客户说拿去售后测试过屏好的,还是主板的问题,因为售后主板价格太高了才拿来修的,有没有同行有修过华为暗屏的故障的,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就那几个信号  比苹果简单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几个信号  比苹果简单太多了

苹果要啥有啥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主板给屏幕供电的芯片l8556e9 坏了换了OK,

网友:
EC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