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充电瞬间大电流后正常求思路

楼主(2021-07-25):
Dell Inspiron5593板号LA-J091P 关机充电正常,同时插电源电池开机充电正常。拔掉电源再插稳压电源瞬间电流到头保护,2秒钟后恢复正常,充电正常。插原装充电器光圈变暗,不充电。机器较新没有图纸,感觉像是切换时有管漏电,但奈何无图无处下手,希望各位大神给些建议

网友:
电流拉高瞬间隔离电压多少V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DCIN隔离MOS管击穿

网友A:
那为啥瞬间后就又恢复正常了呢?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瞬间后就又恢复正常了呢?没想明白

先去了解一下上电时序就会明白。

网友:
饱嗝管子击穿

网友:
保护隔离管击穿就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