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船笔记本 战神 z7m-kp7sc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1-07-25):
平时很少发贴,就大致说说维修 过程
板号 n850ek10 蓝天代工主板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a  按开机键后0.03a不动
拆机测量 待机只有3.3v 其他电压一概没有
按开机键瞬间测量 5v 1.8va 1.05va dd_on 也有 不过马上就掉了
测量ec待机条件 3.3v 正常 ec复位正常 ec_rsmrst  正常
按开机键瞬间测量 PWR_btn#  到南桥也有跳变
测量南桥到ec的 susb#_pch 和susc#_pch 没有发出
看来是南桥部分待机或南桥本身问题
继续测量 rtc电路 一切正常
最后测试 南桥的 rsmrst信号不正常,如图
与门 u26 第四脚位低电平输出 测量 第一二脚 第二脚 高电平正常 第一脚为低电平 不正常 短接三极管 q21 ce 按开机键 正常 开机 测量b 控制脚0.56v正常
拆掉三极管 测量 b 控制脚2.6v 左右 判断三极管损坏  更换后ok 开机测试 一切ok

网友:
维修浮渣了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个rst 不触发要xian确认

网友(点评):
维修习惯,先测3 5v

网友:
我一直以为 rsmrst为低,桥会拉低PWR_btn#,看来不是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呀,前两天刚修完同样一台。。。

网友:
有主板图和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q21 在ec芯片 旁边

网友:
学习了,简单明白,

网友:
南桥,老问题了

网友:
翻船 笔记本 。还以为没修好。。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2021-09-28):
我的内存供电不出

网友:
我一台神舟没有susb#南桥挂了,rmsrst正常,看了你的以为也是这样量了一下RSMRST都正常,白高兴一场

网友:
翻船神机  造福修电脑的啊

网友(2024-09-24):
N850 主板图纸

网友:
rsmrst#是低电平正常还是高电平正常?我的也是这个症状.测这个信号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