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图1080 显卡维修,总结1080显卡供电时序

楼主(2021-07-25):
收到客户一片显卡。拆了如图

显卡上面有写1.8V 短路,核心坏。于是我也照抄。如图

我的台表后面还有一位数不显示,所以显示0.01 这个值,我本身想拆一些和1.8 V 相关的元件的,来排除问题的。但我又测的1.8 V电压不正常,于是就去找问题。发现1.8 V 的反馈电阻掉了一个。如图,还有很多焊盘掉了脚。

反馈电阻掉了的是一个12.7 K ,我翻箱倒柜也就找到12K 的,不管了。先装上去,反正电压相差不大。所以后面量的电压是1.75 V, 实际得出来的电压是这样计算的,这个芯片的反馈电压是0.807,我们取0.8. 计算公式就是1.8/(12.7+10)*10=0.8 也差不多就,我现在变成了x/(12+10)*10=0.8 所以这个电压变成了1.76.电压表不准确再加个各种误差就测的1.75.本来出了电压,打算拆了BIOS ,看显卡能不能卡B2 ,因为我看了之前的师傅飞了线,应该是看了图纸修的。相信别人的判断。所以就直接退回去了。

其它电路电压

1060 到1080 都是这些电压,只是显存电压有区别。
下面根据图纸来总结一个显卡出电时序。第一个电压就是主板上的3.3 V 和12V ,然后出来5V 如图

然后1.8V

1.8 直接做为核心电压开启上拉电压

核心电压的PG ,1.8V 上拉,去开启1.0
1.0 电压去控制显存电压

然后出来显存电压

NV 的显卡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有一点比较容易忽略的电压就是显存的FBA_VREFC,在显存边上,一定要注意一下。否则显存报错。

还有那种八脚的芯片,多备几个,上次修的四片华硕的,有两片都坏了那个8 脚的芯片。还有一片七彩虹的(但丝印不同,但可以通用)都是1.8V 不产生。我修的这几片华硕的1060 1.8 与1.0 用的都是同一种芯片,芯片代码IAMXH.

全板电压如图

以上资料全部来自鑫制造,如有侵权,我会及时删除。
感谢大家帮助,感谢迅维,这段时间,几个贴子,也给我带来了收入,我将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写贴水平。

网友:
核心电压开启的箭头标注错位置了。那个en的那条线才是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看样子上个bga,不行就料板了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啊 分享出来嘛让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啊 分享出来嘛让大家探讨探讨

图纸来自鑫智造。

网友:
新卡要是1.8短路就去拆BIOS芯片拆了还短就退卡保平安。就这么简单

网友:
好厉害,分析的很详细,还根据图纸。

网友:
不同档次的显卡,不同时期的显卡供电时序都有区别,没有时序这么多电压不知道先修哪个了

网友B:
大神,1080ti 能认卡读不到bios,一脚rom cs没片选信号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1080ti 能认卡读不到bios,一脚rom cs没片选信号遇到过吗?

首先要查BIOS片选的外围电路,确定外围电路没问题,就把核心拆了,从cs跑电路到核心,然后断线,就补线。没有断线,重植核心安装上去。还是一样,就没有结果了。

网友:
片选1脚我看图纸就33欧连核心,同时有个10k上拉到1.8v,1.8v是有的,开机就是没跳动,进系统能认到卡,gpuz能显示1080ti,刷bios程序读不到bios芯片型号,把好卡的换过去老样子,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补了12.k,又不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