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二极管代用问题

楼主(2021-07-25):
请问这种二极管可以用什么代用,找不到相同的,二极管档阻值大概在710左右

网友A:
LBZT52B5V1T1G,稳压二极管SOD123精度2% 5.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BZT52B5V1T1G,稳压二极管SOD123精度2% 5.1V

谢谢 在某宝找下这个型号的

网友:
同样体积大小的随便代用。这个要求不高的,你别装反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稳压的电压数对,贴片的不管大小都可以代换!

网友A:
先拆下来测一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来测一下好坏?................

主板有同样型号的 测量这个两边都有阻值和隔壁的一个直接有蜂鸣 其他的测了有700多阻值 所以这个电阻是坏的和旁边那个也是坏的

网友:
楼主有点意思,6楼的办法极好,没看懂楼主的回复。

坏的必须拆下来啊,犹豫什么呢

网友:
您好亲,JC1628A能用这个代用吗

网友:
贴片二极管1N4148WA2S0D-123

网友:
1N4148二极管,这个很常见,玻璃的,黑色的,都经常见得,废板上直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