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为HN-W19L笔记本主板版号:NB8311-PCB-MB-V4 BIOS程序

楼主(2021-07-25):
华为HN-W19L笔记本主板版号:NB8311-PCB-MB-V4 BIOS程序,某宝买的,测试可以用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2022-03-24):
型号。板号一样。。刷了不触发

网友(2022-05-31):
刷了之后和原来一样,看来我的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2-09-15):
楼主刷机前是什么故障,我这有个不触发的,不知道是否BIOS问题。

网友:
刷个试试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5-09):
我的也不触发,没有3V5V,开关上也没电压,BIOS供电脚也没电压,公共点有20V,,电池电感也没电压.电池正极一点电都没有.估计是通病,有位大师研究过充电芯片,最后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A:
我的也不触发,没有3V5V,开关上也没电压,BIOS供电脚也没电压,公共点有20V,,电池电感也没电压.电池正极一点电都没有.网慢,重复了删不掉.

网友(2023-06-09):
测试正常

网友(2023-09-15):
同板号,刷了上电到0.5不跳变,原来能上电到1.0左右反复跳变不显示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触发,没有3V5V,开关上也没电压,BIOS供电脚也没电压,公共点有20V,,电池电感也没电压.电池正极一点电 ...

公共点9V才对

网友:
bios是好的 同版号 AMD单CPU的 刷上机器正常了

网友(2023-12-21):
电脑 不触发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
可以亮机

网友:
感谢分享,原机不显示,刷了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