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使用经验

楼主(2021-07-25):
Q1Q2应该指上下两个MOS管。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出 S极接地的为下管,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导通。
MOS管按极性分为:N沟道、P沟道。
N沟道: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测出来 有阻值400-700欧,反向无穷大“1”,此管为N沟道。
P沟道: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红笔接D极,黑笔接S极,测出来有阻值400-700欧,反向无穷大“1”,此管为P沟道。
好坏判断: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测量,只能有D/S极正向有阻值400-700欧,反向无穷大“1”,另外G/DG/S正反向都为无穷大“1”就是好的。
注意:主板上的MOS管一般全都是N沟道的,楼主按照N沟道的来测就可以,另外在主板上测不一定准确,应取下来放电(G极和S极短接)后测量为准确。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当上管导通时,下关闭,此时电流经过电感L2(相当于一段导线)供给负载.接地形成回路
当下管导通,上关闭, 因为电感L2(电感作用阻碍瞬间电流变化,因为上关闭,流经L2电流突然变小,为阻碍变小,就形成一个原电流方向的电流,电流衰减小,仍然可以供给负载,此时电感L2就是供电源,电流方向不变)和电容的作用,电流从电感右端出发,供给负载,然后接地,到下管的D级,再到S级,回到电感左边。
为什么下管G级电压要大(10V左右),目地是减少D到S级的阻抗,这样接地级的电势应该不高。
为什么上管G级电压低,从12V到1.2V,要一个比较大的阻值,所以G级电压相对低(2.5V左右)
型号MMBT3906         丝印 2A                          参数 0.2A/40V  PNP
型号PMBT3906         丝印W2A                        参数 200MA 40v  PNP
型号PMBS3906         丝印T06 / W06                 参数 0.2A/40V PNP
型号MMST3906         丝印K5N                        参数 0.2A/40V PNP
型号MMBT3906TT1G    丝印 2AM                       参数 200MA 40v PNP
型号 MMBT3904         丝印 1AM                        参数0.2A/40V  NPN
型号PMBT3904          丝印W1A                       参数200MA 40v  NPN
型号PMBS3904          丝印T04/W04                  参数200MA 40v  NPN
型号MMST3904         丝印K2N                         参数200MA 40v NPN
型号KST3904            丝印1A                           参数200MA 40v  NPN
型号MMBT4401         丝印2X                           参数0.6A/40V NPN
型号 MMBT4403         丝印 2T                           参数0.6A/40V PNP
型号MMBT5401         丝印 2L                           参数150V 500mA  PNP
型号MMBT5551          丝印 G1                          参数150V 500Ma  NPN
型号MMBTA42           丝印  1D                          参数300V 100mA  NPN
型号MMBTA92           丝印 2D                          参数300V 500mA  PNP
型号MMBT2222           丝印1P                           参数0.6A/40V  NPN
型号MMBT2222A         丝印W1P                        参数0.6A/40V  NPN
型号FMMT3903          丝印1W                         参数0.2A/60V  NPN
型号MMBT3903          丝印1Y                           参数0.2A/60V  NPN
型号MMBT3960A         丝印 1T                          参数 0.2A/40V  PNP
型号MMBT2907          丝印2F                           参数0.6A/40V PNP
型号 S4160T              丝印WU5U5                 参数60v1A  NPN
型号S5160T              丝印WU6 U6                 参数60v1A  PNP
型号 BC846B              丝印H2F                         参数80 0.1A  NPN
型号BC807                丝印5A                          参数50V 0.5A PNP
型号9011                   丝印 1T                           参数18V 100mA NPN
型号9012                  丝印 2T                           参数25V 500mA PNP
型号9014                    丝印  J6                         参数18V 100 mA NPN
型号9015                    丝印  M6                        参数20V 25mA PNP
型号S8050                  丝印J3Y                          参数1.5A/25V NPN
型号S8550                   丝印  2TY                      参数1.5A/25V PNP
型号8050                   丝印Y1                           参数1.5A/25V NPN
型号8550                    丝印 Y2                          参数1.5A/25V PNP
型号2SA1015               丝印BA                           参数 50V 150mA PNP
型号2SC1815                丝印 HF                         参数 50V 150mA  NPN
型号2SC945                   丝印 CR                       参数 50V 100mA NPN
型号BCV71                  丝印K7p                      参数60V0.1A NPN
型号DMN601K              丝印K7K    2N7002代换    参数60V 0.3A  N沟道带阻
型号BC807-16                  丝印  5A                      参数 45V 500mA  PNP
型号BC807-25                   丝印  5B                  参数 45V 500mA  PNP
型号BC807-40                  丝印  5C                    参数 45V 500mA  PNP
型号BC817-16                   丝印  6A                     参数 45V 500mA  NPN
型号D882                    丝印05HM   SOT-89  参数3A/30V  NPN
型号SI2306        丝印A6SHB       场效应管 MOS         参数3.5A/30V N沟道
型号2N7002       丝印70212W            参数 0.15A/60V N带反向二极管 N沟道FET
型号BC817-25                   丝印  6B             参数50V 500mA NPN
型号BC817-40                   丝印  6C             参数80V 100mA NPN
型号BC846A                      丝印  1A            参数80V 100mA NPN
型号BC846B                      丝印  1B              参数80V 100mA  NPN
型号BC847                    丝印  1H                参数45V100mA  NPN
型号BC847A                      丝印  1E             参数 40V 250mA  NPN
型号BC847B                     丝印  1F              参数 40V 250mA  NPN
型号BC847C                     丝印  1G                参数 40V 250mA  NPN
型号BC848A                     丝印  1J                 参数30V 0.1A NPN
型号BC848B                      丝印  1K                参数0.1A/30V NPN
型号BC848C                      丝印  1L                参数30V 0.1A  NPN
型号BC856A                      丝印  3A /3Ap/3At    参数80v 0.1A  PNP
型号BC856B                     丝印  3B                 参数80v 0.1A  PNP
型号BC857A                     丝印  3E               参数50v 100mA  PNP
型号BC857B                     丝印  3F               参数50v 100mA  PNP
型号BC858A                      丝印  3J            参数30V 0.1A  PNP
型号BC858B                      丝印  3K            参数30V 0.1A  PNP
型号BC858C                     丝印  3L             参数30V 0.1A  PNP
型号2SA733                      丝印  CS            参数60V 150 mA PNP
型号2SC3356                     丝印  R23           参数20V 100 mA NPN
型号2SC3838                     丝印  AD            参数20V50 mA NPN
型号9013                        丝印  J3                  参数30V 0.5A NPN
型号9018                        丝印  J8                参数30V 50 mA NPN
型号2SA812-T1B        丝印  M6          参数50V 0.1A PNP
开关二极管 (三只脚)
型号BAS16          丝印A6A6s
型号BAT54         丝印KL1                  参数内含一只0.2A/30V肖特基
型号BAT54A        丝印KL2                   (内含两只二极管供阳极)
型号BAT54C        丝印KL3                 (内含两只二极管供阴极)
型号BAT54S        丝印KL4 /L44/WV4              (内含两只肖特基二极管串联组成)
型号BAV99         丝印A7W       100V150mA (内含两只快速开关二极管串联组成)
型号BAV70W       丝印A4A4T/A4W     75V100mA(内含双高速开关二极管供阴极)
可代换BAW62/BA200/BTA13/BAY95
型号KIA2431       丝印24B
型号KIA431         丝印431
型号LM317          丝印66RB

网友:
不错,看看涨点知识

网友:
有用~~~收了~~~感谢分享